[手持云台及手持摄影作品] 让我感到惊喜的智云Z1-Rider2

楼主(2015-06-14):
申明,不是帮哪个那个,纯玩家的一点感受,乱谈!
智云的所有产品我基本都是第一时间订一个,玩一段时间就放架上了,一般出门带最喜欢的一个就可以了。无意间看收藏夹,看官方店有上新,点开看了一下,感觉不错,估计按以往的节奏先预订,等1个月左右到手....
这次感觉也一样,下了单两天没有人理,旺旺问也无人答理,在qq群遇到智云,便说了一句,第一个惊喜来了,看出我是智云粉丝了,我了我折扣,就实在的,我一般不去要折扣,最怕叫你文字好评,或都论坛什么的。也就那么一说下了单留了言,结果真给了折扣,没有任何条件。
按照以往的惯例,应该爆料(监控)、测试、对比某某,视频等,这次我没有注意到就上架了,而且直接现货,也算惊喜。
更让我惊喜的是几个我一直不满意的地方悄无声息地改进了,申明,不是我建议什么的,我只是心里这么想了下:分体加上可以供电是介绍上有的,底座下面直接加上了1/4相机螺丝孔,真的喜欢,立即上车上试了一下,真方便。更让我感到惊喜的是顺滑无死角,以前的四个智云手持都会在某个角度抖动,现在没有了,锁相机的长螺丝也改进了,在入口加了丝口,进去不会脱落了,以前掉螺丝在地上找还损坏了我一个新狗四,到现在都还不能充电和接图传。更让我惊喜的就是这个,手持云台掉地上,充电线触地,把狗四的USB插头直接塞机器里去了的充电线头也改进了,再也不会多余的一截插进机器了,发几张图片大家看看吧。
第一次弄这么多文字,自顾自的说了这么多,意思表达出来没有都不知道,主要是怕一过了就不想再敲了!不能通过审核就惨了!

还拍了点固定在地上和车上的视频,如果大家想看下我就传上来。

网友:
楼主穿一段上来啊

网友:
后面的控制端,如果能弄成无线,多吊 啊

网友:
无线的估计用航拍云台可以实现。

楼主:
如果能线控水平旋转就是更大的惊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能线控水平旋转就是更大的惊喜了

楼主是不是有什么内幕的样子,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有什么内幕的样子,期待~~~~~~~~~~

没有,我就一普通用户!
我臆想内嵌一个接收模块可以做得很小的,像精灵的接收机不就能兼容Futaba的遥控器,关键是找不到小巧的遥控器就没有什么用了。蓝牙WIFI什么的也没有意思。

网友:
智云的粉丝过来顶一个。楼主跟智云那么熟,可否建议智云修改z tiny2的固件,该产品的三个轴是所谓的速度控制,控制杆离开中点,轴开始旋转,回终点停止旋转。如果控制杆由于机械原因不能完全回中,轴依旧旋转,这样不好。可否把固件改为角度控制啊。

网友B:
我的3轴云台在飞机上出现歪头,不知道啥情况。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3轴云台在飞机上出现歪头,不知道啥情况。有人遇到过吗?

如果是智去的云台,去官网下载一个校准软件就校准一次行了,我校准一次云台1分钟都不到

网友:
好的,知道了

网友C:
传视频才是王道,不然就有软文的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视频才是王道,不然就有软文的嫌疑。

要是智云也这么认为就好了啊
另:我提到的某个角度发抖问题在飞宇的对比视频中也专门提到了,智云的技术给我传了个升级固件,我还没有试,到时对比给大家看看哈。

网友:
我也买了和楼主一样的,感觉还不错,呵呵并且我用gopro的配件把手柄和云台连接到一起,可以当Z1-PROUND直接手持用

网友D:
真有米,出一个跟一个

楼主:
刷Z1-Pround Firmware V1.14后,Z1-P也真的不抖了,好用,现在用的两个主力都是智云了。

网友(2015-07-22):
引用 网友D:
真有米,出一个跟一个

网友E:
请教LZ:某宝上见到有新出的智云Z1-Smooth专配手机的三轴手持云台,不知性能如何?好使吗?我的智云Z1加上GoPro外出旅游时不慎丢失,Z1开始使用效果不错,后来老抖得厉害。不想再买GoPro了,太贵而且不喜欢它的鱼眼变形,特别是GoPro拍的视频与精灵3经光学矫正无鱼眼变形的航拍视频混合编辑在一起比较变扭。如果智云的Z1-Smooth配合手机拍摄视频好用的话,那也是一种不错的搭配。只是没见到多少有Z1-Smooth用户反映和实拍结果。本论坛的智云专区也停了。或许Z1-Smooth刚推出,还不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LZ:某宝上见到有新出的智云Z1-Smooth专配手机的三轴手持云台,不知性能如何?好使吗?我的智云Z1加上G ...

没有用过,因为对手机拍视频没有兴趣,所以也没有关注。
试了一下飞宇的最新款,WG三轴穿戴版,有个小问题,只要给go供电,3分钟内就会自动停机,其他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