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左右摇摆问题

楼主(2015-06-14):
360机架带GPS,风力3-4级。正常起飞,7-8分钟后推油门无力,好在不高。虽很快降落但没有损失。再起飞就左右摇摆,直到小炸短一桨!

楼主:
看热闹啊!有知道是怎么回事情的吗?电池问题还是飞控的问题

楼主:
接软件发现四轴模式变成了六轴模式。这个会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软件发现四轴模式变成了六轴模式。这个会变吗?

模式都变了···肯定不行···还有就是飞控的位置装对了吗···箭头要朝机头那边····IMU效对了吗····用的GPS模式还是姿态模式···如果是GPS模式led灯是怎么亮的····如果星少最好用姿态模式····

网友:
支持楼上观点。另飞7-8分钟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有风天气还敢飞,佩服。

网友:
飞了7  8分钟 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2015-07-14):
飛7-8分鐘油門無力,估計電壓過低,有測試過當時電壓正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