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看看这些电机能不能用到船上。

楼主(2015-06-14):
兴耀华牌2845KV1040
2845KV1700
2445KV3800
2040KV3100这些能用到什么船上?
配多大电调?

网友A:
加水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水冷即可

四个电机都可以?合适什么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个电机都可以?合适什么船?

应该说配什么桨

网友B:
亮丽的电机

网友:
最后一个红色的应该是车模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