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能否开发自动开伞功能,降低炸机成本。

楼主(2015-06-14):
最近看了很多飞控都做了自动开伞的功能,既自动开伞通过打开以后,如果飞机降到一定的高度就会自动控制某一通道打开,这样就实现自动开伞。不要看这功能小,但作用非常大,如在飞行过程中出现故障掉到一定高度伞就自动打开了,这样就不至于飞机摔得个粉碎或者炸到人等危险情况。本不会编程,提个建议给大伙参考。

网友:
楼主说的 这个问题很好 ,值得大家研究下,避免了操作,或者是飞控问题,或者机械问题带来的不必要损失

网友:
我觉得这个可以有,飞控出问题导致炸鸡的事不是一两次了!~

网友:
可以用通道直接控制

网友A:
本来就有这个功能,自己不会用吧

网友:
我飞apm好长时间了,还没有出现因为飞控炸鸡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有这个功能,自己不会用吧

我仔细研究了,真没发现。如果真的望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仔细研究了,真没发现。如果真的望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看的不够仔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是开伞的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是开伞的设置吗?

可以达到开伞的功能,但是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达到开伞的功能,但是很麻烦。

您具体做过吗?有没有细节的指导,

网友C:
实现是可以的!不敢关键是要飞控明白什么情况开伞

网友:
是的,关键是要飞控明白,什么情况开伞,设置什么数据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现是可以的!不敢关键是要飞控明白什么情况开伞

可以设置相应的高度值啊,比如现在我们用零度的,设置高度低于90米就自动开伞,这个功能救了我们的三次命了,每次挽回的损失都是十几万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