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高效率?玩具高升力桨竟然会让电调发汤!

楼主(2015-06-14):
不是高效率?玩具高升力桨竟然会让电调发汤!
想着玩玩高效率的玩具直升机旋翼桨,于是买来十片,这才发现此种桨的孔眼远要比450级机大,是六个毫米,而450的联桨螺丝是三个毫米,而且还很薄,这样安装到大桨夹上显然不行!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猛一眼看到大量堆积的舵机配件圆盘,脑洞开了!把这种东西当成是安装玩具桨的配件岂不是正好?一试还正好,只是要适当加工一下,原本头痛的事原来是小事一桩!但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就接踵而至!就桨夹通常来说,玩具直升机的旋翼转速要低得多,也不敢开高,毕竟这个桨的强度不行,说来也怪,用到450机上如同是小菜一碟,会毫不费力,但结果让人吃了一惊!也就是将其拿在手中,遥控旋翼转起来,产生的最大升力还不足以把机体的一半重量提起来,时间也短,也就是不到二十秒,将其放在地板上,发现电调是非常热,这是怎么回事?转速低电流就小,还会让电调发热?在座的朋友中间有谁能来解释这个问题?

网友:
可能是桨太软

网友A:
桨角度太大,导致负载变大?

网友:
有什么意义

网友B:
.......转速低电流就小......

堵转的转速更低吧?

网友C:
桨叶小 电机负载不足

网友D:
当心射桨。这个是定距桨。变距后阻力很大

楼主:
桨太软,可动作也很温和啊!热到汤手的程度,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角度太大,导致负载变大?

看来得固定桨距了!把第六通道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心射桨。这个是定距桨。变距后阻力很大

这就是原因?26的桨,比320的力距也小了一些。

网友E:
为什么转速慢我不太清楚,不过可能是电机提供的电压不足以带动它高速旋转吧,就有点类似于电风扇卡住了之后,电机会非常烫,电机带不动桨所以电机更趋近于纯电阻,因此电流反而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低电流就小......

呵呵,堵转不要紧,要紧的是你这个堵口,一下子就让本贴暴露水平低下的的特征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转速慢我不太清楚,不过可能是电机提供的电压不足以带动它高速旋转吧,就有点类似于电风扇卡住了之后 ...

专业的解释,非常精准到位!

网友:
桨的效率和电机电调效率高是两回事,桨的效率高指的是同样的转速下提供的升力大,并且阻力/升力的比例小,而电机电调是有设计的额定转速,在额定转速附近效率高,发热小,在远低于额定转速时效率就差发热就高了,我想应该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F:
桨效率高,引起旋转阻力大,用原来的电机还要保持原来的转速,马达达不到这个速度,为了达到原定的转速,马达只能加强电流,这样你的电调就发烫了,马达也发烫了,电池一下子没电了。
解决办法,换小一点的齿轮,或者换低kv的电机

网友G:
俺好奇的是,本身带翼型(air foil)的桨,如何实现零螺距?

另,围观450级电直“将其拿在手中,遥控旋翼转起来,”... 俺是打死不敢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俺好奇的是,本身带翼型(air foil)的桨,如何实现零螺距?

另,围观450级电直“将其拿在手中,遥控旋 ...

呵呵,玩450不敢这样干,肯定是心态还没调整好!实现零螺距不难,取消桨距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叶小 电机负载不足

还没有到达最大转速,负载不足的说法不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桨效率高,引起旋转阻力大,用原来的电机还要保持原来的转速,马达达不到这个速度,为了达到原定的转速,马 ...

一种原因用多种方式解读?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什么什么大学创始人,新疆的

这个大学创始人与新疆与直升机牛头马,哈嘛意思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堵转不要紧,要紧的是你这个堵口,一下子就让本贴暴露水平低下的的特征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到达最大转速,负载不足的说法不合适吧?

到了最大转速估计会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了最大转速估计会烧了

还是本贴道行差,看不出这一点,能燃烧毁了肯定是负载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