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机有没有可以自己加接收机的?

楼主(2015-06-14):
自己想买好点的控先飞模拟器再买飞机,忽然发现小鸡的接收机好多都是一体的,怎么办呢?

网友A:
100s不是可以接卫星接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s不是可以接卫星接收吗?

卫星接收的意思就是可以直接连接收机不用里面自带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s不是可以接卫星接收吗?

好像不能兼容任意一个接收机?

网友:
小鸡对重量很敏感

网友:
只能给控加相应的高频头。

网友:
小机身体小,很难有空间装别的东西了

网友:
同问,有没有人试过。家里两台nanp cp小机,想换控

网友:
接收机好办, 陀螺仪麻烦.

网友B:
找到一个一体的 GR-12SH +3xG HoTT 自带三轴陀螺仪 6通

前后无刷电调

用fhss兼容的设备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一个一体的 GR-12SH +3xG HoTT 自带三轴陀螺仪 6通

前后无刷电调

12SH 也有3XG了?, 求产品链接,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2SH 也有3XG了?, 求产品链接,谢谢!

http://www.graupner.de/en/products/33575/product.aspx

网友:
180cfx v120之类的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www.graupner.de/en/products/33575/product.aspx

不错哦,2.5g重3-axis gyro:
  • SH connector
  • Stabilisation of the model aircraft in difficult wind conditions for up to 3 axes
  • Natural flight behaviour thanks to proportional gyro offset adjustment
  • Very good stabilization for tight flight figures
  • Thanks to the 3-axis gyro, even aerobatic models that are difficult to master can be flown very comfortably, making aerobatic flight much easier
  • Flight figures can be flown very tightly
  • Simple adjustment of gyro assignment
  • Adjustment of parameters via HoTT telemetry
只是,看来看去,有直升机模式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哦,2.5g重3-axis gyro:
  • SH connector
  • Stabilisation of the model aircraft in difficult w ...

  • 貌似......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