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飞控和云台之间关系的问题

楼主(2015-06-14):
pix飞控有6个aux out口     是否能控制  蜻蜓3轴云台的  三个电机和一个模式切换   求教 怎么接线  怎么设置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起来

网友A:
控制三个电机?     你指的是 云台 横滚 俯仰 航向的角度吧

好像是可以的  把遥控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三个电机?     你指的是 云台 横滚 俯仰 航向的角度吧

好像是可以的  把遥控信号输出

是的   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2059&pid=15385075&page=1&extra=#pid153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