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用K8舵机乱抖

楼主(2015-06-15):
如题,本来用着好好的,小炸后冷启动,
舵机
乱抖,副翼舵机突然坏了 ,不知何故。难道是K8坏了 K8有这么容易坏吗?另外
电机
还没启动电调就较烫手。难道要彻底更换电子设备吗,?

网友A:
替换法试试,炸鸡可能憋舵了。

网友B:
舵机坏了!
啥舵机?

网友:
估计的舵机有问题?

网友C:
我遇见过,是飞越zyx陀螺仪炸坏了,另外,电机震动大和舵机电位器损坏也可能。

网友D:
如果是V3的话,不动电机也会有点温度的,那BEC温度确实比较高。

网友E:
V3 温度很高的。

楼主:
打算先换舵机 如果还乱抖并且电调发烫就更换电调或k8

楼主:
大换血是我的绝招

网友F:
炸完後修機子有時真是費心

楼主:
舵机发货中 期待更换舵机的效果

网友G:
唞舵有舵机的原因,K8的问题大大的有,一趟买上,炸鸡后K8出问题的机会多多

楼主:
换了舵机 电调发烫和舵机乱抖的现象都解决课

网友H:
有时候只是插头松了拔插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