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调参软件打不开,,,,,,求助。。。。。

楼主(2015-06-15):
已安装java ,但MultiWiiConf.exe  就是打不开,显示

网上没找到解决方案,重装了几遍也没用。。。求各位大神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你检查一下jdk的安装..还有环境变量的配置...

还有就是..你系统如果是64的位的话..你想打开哪个版本的地面站就需要安装哪个版本的jdk(x86或者64位的)

还有实在不行的话把javaw.exe复制到你的地面站的根目录试一下

网友:
装个java就好了。我的电脑上是能运行,能看到参数,但是数据刷新一会儿之后整个调参软件里的内容都消失了,只有灰色一片。但看串口转换上的灯还在闪应该还是在刷新的,但就是看不到。唉~~~
算了,不搞了。玩APM和CC3D了。

网友:
看用的调参软件  2.3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