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用一拖三平衡充问题

楼主(2015-06-15):
如图上的,用b6充,能光冲一块电么?充一块电是不是就不用插平衡插头了?

网友:
1s的电还有平衡插头么···

楼主:
三块同时充

网友:
1S的平衡头,不是和T插的效果一样。

网友:
如图这条线如果用iMax B6这类充电器不行,必须3块一起冲。如果你用A6或A9之类的就可以只充一块。因为不需要插T插了。

网友A:
楼上正解,而且用B6必须每块电池的压差比较小,要不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而且用B6必须每块电池的压差比较小,要不伤电池。

那像这种1s的电池用什么充电器比较好

网友:
某宝搜TP4056。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像这种1s的电池用什么充电器比较好

BC168, A9

网友(2015-07-23):
1S的电,B6能充吗?希望有人帮帮新人!

网友:
这样玩i是不是得3块电池都没电才能冲啊

网友:
B6可以充单一个1S的电池,直接接T插就行,不能用串充板并充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