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出了款新的18650动力锂电,作为飞机电池可否?

楼主(2015-06-15):
型号叫18650 HE4,taobao能搜到,2500mAH单节,放电电流35A
详细参数如图:

单节最大重量47g,也许重了点?
不过35A放电也不错啊,差不多15C放点倍率,如果做大一点,10000+mAH的电池,给大一点的(轴距650毫米以上)四六轴用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
重量怎么样呢?

网友:
跟聚合物电池比有一点重量优势,但是很不明显了~

网友A:
从哪看得的35A?
我看到最大放电电流只有20A,也就是8C

网友:
最大放电是20A  我组的6s10000mah锂聚合物电池  成本240左右 重量1250g  这个除了重量有一点电优势以外 价格不具优势 组装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哪看得的35A?
我看到最大放电电流只有20A,也就是8C

淘宝店家说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单纯讲“最大放电35A”都是扯蛋。请追问,35A时还能剩下几V电压?

网友:
重量好像还行,不知性价比怎样,要是像前几年拆机18650的5块一节肯定卖疯了,那个也是所谓15C,1100mAh的。

网友:
算算就知道了。如果组 6S 20000mah电池组的话 重量是多少? 市售6S 20000mah lipo电池重量是多少?

网友:
重量优势大,放电6S2P就够了~650续航1个小时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