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拍摄画面发虚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06-15):
三轴云台,画面晃动是减震球太软,水波纹是减震球太硬,但是既不晃又没有水波纹的情况下的高频震动震到画面发虚这是什么问题???运动起来就看不出来,悬停的时候就明显了,缓慢的逐渐的开始震起来

楼主:
就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A:
据我玩多轴...混了N个月的结果。。。。。。。。得出的结论是,换减震球,自己试!!!!!!!!

网友B:
我遇到过不知是不是跟楼主一样
机架震动,用不带防抖的行车记录仪拍的是果冻,换了个带防抖的摄像机就变成了时不时的虚一下,那机好像是数码防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玩多轴...混了N个月的结果。。。。。。。。得出的结论是,换减震球,自己试!!!!!!!!

现在打算减少几个减震球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不知是不是跟楼主一样
机架震动,用不带防抖的行车记录仪拍的是果冻,换了个带防抖的摄像机就变成 ...

机架震动肯定是有的,我是用了云台,有减震球,之前用狗云台没什么问题,最近换了微单云台才发现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架震动肯定是有的,我是用了云台,有减震球,之前用狗云台没什么问题,最近换了微单云台才发现有这个问 ...

狗用的是什么云台?我现在还是轻微果冻。。啊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用的是什么云台?我现在还是轻微果冻。。啊啊啊啊啊

就是最普通的狗用三轴云台配毛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