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电池的外场充电的评测

楼主(2015-06-15):
因为精灵3的电池现在很难购买,让拍摄视频很难多个起落,在淘宝看外场的充电器蛮贵的还功率小,想DIY个外场充电器,下面是测试可行性的电路,发出来大家提下意见,以更完美的改进
原来看精灵3提供的原装充电器,是标称电源适配器,以为只要提供17.5V的电压的就可以了,买了12V升压DC-DC电路,实测不能恒流,先测试了,能充电,但是不能恒流,只能说精灵3的电池可以用这个充电的,马上买恒压恒流的DC-DC电路再实验

整个测试电路

先用锂电池测试,计划是等完全成功了搞个12V的外场充电包选用12V的电压是为了可以兼容汽车的电瓶

监视电池的电压,怕电池受不了,实测没啥问题

监视电池端电流电压和功率

输出后的电压和电流,但是不能恒流,电流会越来越小

实测是可以充电的,

购买的其他电流电压表头和DC-DC变换器

网友A:
这样不对,要用10%的电池测试。

网友B:
麻烦啊,直接电包加充电器解决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C:
電池難購買與充電器有何關聯....
你都恆流了!表示功率與原廠充電器一樣差不多100w 且看到您的功率是93.6w
直接買逆變器不就完事了嗎???

重點是充電一次約1個鐘....有點久,外場充電講求的就是要快但精靈沒辦法快充致命傷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对,要用10%的电池测试。

如果是恒流源是这么测试的,原以为精灵的电池里面是带恒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啊,直接电包加充电器解决了

你大概的意思是用逆变器变压到220V的吧,我下一步是要做的是至少3块电池同时充电的,你想象一下3个充电器和逆变器和外场电池要多大一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池難購買與充電器有何關聯....
你都恆流了!表示功率與原廠充電器一樣差不多100w 且看到您的功率 ...

因为电池难买,所以现在就不能买一堆电池备用,而且3的电池也不便宜,我下面是要做3个同时充电的外场电池充电盒,300W的逆变器和3个充电器你知道要多大一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池難購買與充電器有何關聯....
你都恆流了!表示功率與原廠充電器一樣差不多100w 且看到您的功率 ...

嗯,关于你后面的问题,我实测精灵3的电池刚用完大概要半个小时自然冷却才可以充电,自带的标准充电器大概45分钟左右可以充满,下一步准备做的是3块同时充电的,加上正常使用的飞行时间,应该可以倒开时间了,计划是如此,有什么想法再交流

楼主:
重新买了恒压恒流的升压DC-DC,刚刚到货,准备下一步试验

网友D:
你弄一大堆搞那么复杂干嘛,介绍个DC一DC给你电流电压任意调,还带电流电压监控,400w一个搞定,XD-24 数控数显DC-DC直流升压400W恒压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弄一大堆搞那么复杂干嘛,介绍个DC一DC给你电流电压任意调,还带电流电压监控,400w一个搞定,XD ...

这个是评测,测试精灵3的电池可以用其他的电路充电可行性的,那些电流表电压表是用来监视的,制作好应用的当然不会这么一堆,麻烦好好看看好不?已经买了恒流恒压的板子,已经测试完美了,在选择外壳组装中。。。。。。

网友D:
简单实用外场充电,功率十足检测输出稳定可靠,任意设定输出电压电流,可查看LED数显监控设定输出电压电流,精灵3专用充电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实用外场充电,功率十足检测输出稳定可靠,任意设定输出电压电流,可查看LED数显监控设定输出电压电流 ...

你这个精灵3专用充电插头哪里搞来的啊

网友:
没必要这样折腾,淘宝买个12v的纯正玄波逆变器就解决了,你这样弄反而觉得麻烦
用逆变器,12v可以用3s锂电池供电,也可以用汽车电瓶供电

网友E:
逆变器一定要纯正弦波的,现在1000w的体积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逆变器一定要纯正弦波的,现在1000w的体积也很小

第一,用逆变器再充电器,二次变压,效率差多了,还有,马上我要做3路的,3个充电器的价格也不低,不如我这个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