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嘉迪450L 的 给点建议

楼主(2015-06-15):
这个机 怎么样 看中他价钱实惠 就是不知道机子精度强度 怎么样 买富丽465 和X3 又觉得太贵

网友A: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B:
贵是有道理的

网友C:
机架啥的用嘉迪,其它传动部件用亚拓,富力啥的。

网友D:
嘉迪的机身正在用,主轴座轴承炸一次机费掉了。后来将轴承换成了NKS的。

网友E:
航模:省钱是花钱(花更多的钱或者说是浪费)的开始 除非你不玩。 该省的地方省,有些地方忍忍吧,花吧。最重要的是量力而行。实在是没钱只能够买嘉迪的。。那没办法了 当然 你可以选择再攒点 也就再等十天半个月而已。。

网友F:
我正在考虑入一个。

网友G:
我买过,结果除了机身能用外其他都换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好多地方螺丝滑牙

网友H:
贵有贵的好

网友I:
一边模拟一边攒钱,然后收个二手亚拓空机

网友J:
这个一分钱一分货有一定的道理,什么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呀什么的,不全是,看钱花在哪里。
买个便宜的机身,山寨机,可以是省钱,但是主要看你的动手能力了,还有经验了。没有什么经验和动手能力就买稍微好点的吧,虽然多花钱,但是省心。

网友K:
嘉迪的机身设计还是不错的,和450pro很多地方都通用,最好的是尾管固定座。不用像亚拓那样,换个伞齿费死劲。
旋翼头用飞越的分体那种,十字盘冰人,尾巴冰人。精度够用,飞常好飞。

网友L:
动手能力强,加上有时间,那还是省不少钱滴。。。

网友M:
富丽都不行,你说这个呢?

网友N:
富丽可以用机身和尾管,主要旋转部件很轴承用冰人。

网友O:
家里有工具,有能力,有时间的无所谓。
不然就别折腾了。

网友P:
我第一台就是買這台 因為是新手組裝遇到不少問題
飛到後面只有機身是嘉迪 十字盤 旋翼頭 尾獎夾 尾管座 等等 都是用塔羅
嘉迪原廠旋翼頭看似很粗壯 但是精度還是不行 怎麼調整就是雙槳
重要的部位幾乎都要換
如果要我重新買 不是買亞拓 就是塔羅了
嘉迪不推薦

楼主:
好吧知道了

网友Q:
可以考虑收个二手机,也一样飞。看你要求应该不会很高,值得考虑

网友:
同意楼上,不行入个二手,性价比高些

网友R(2015-11-01):
这飞机尾管座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有的是伞齿咬合不好,有的是伞齿下面的小传动齿咬合不好,其他地方还好,所以建议把尾管座换成亚拓原厂的。
PS:我自己用的都是亚拓原厂机器,朋友买的这个还跟我炫耀说我买贵了,没过多久他就炸鸡了,就是因为这个尾管座。(***老子还提醒了他,让他赶紧换)
不管你开始时价格多少,只要一炸立刻就是烧钱的开始,另外炸过的飞机是永远修不到新飞机的感觉的。

网友S:
楼主 一分钱一分货
贵自然材质和工艺要好的
不可能便宜的东西能有贵的东西的材质和工业
同样的金属件 ,你用5万的机床加工出来的和50万机床加工出来的精度能一样么?
所以,不要贪便宜。如果你只是简单的悬停和温柔航线还好点的,暴力飞 垃圾的空中就解体了。

网友:
加我QQ,给你技术支持253184832

网友T:
新手不用精度高,因为炸机挺频繁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L:
动手能力强,加上有时间,那还是省不少钱滴。。。
+1

网友V:
新手的噩梦开始

网友W:
我只悬停和温柔航线,收了个2收的富丽465,感觉还行

网友X:
现在便宜了,后期折腾死你。建议X3 亚托450l或者SAB380

网友Y:
精度比较头疼,你觉得适应不了价格可以收空机嘛,到手更换螺丝,起飞数比较多的话更换轴承

网友G:
建议直接上亚拓,少花钱。
我买了嘉迪450,现在剩下侧板没换,其他零件全换了,你自己算吧,花了多少钱

网友Z(2016-05-29):
亚拓贵在花钱做广告,养飞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