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有日本进口原装Walbro WT918化油器卖

楼主(2015-06-15):
请各位大神告知下,那有日本进口原装Walbro WT918化油器卖,谢谢。

网友:
淘宝上有卖

楼主:
找了几个店都没有货。问他们又说不知道那时才有货。

网友A:
我上个月也遇到这种情况,最后是浙江衢州的一家店铺有货,不知现在还有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个月也遇到这种情况,最后是浙江衢州的一家店铺有货,不知现在还有没有了?

这家我也问过了,说没货。

网友A:
你准备安装在那家发动机上?厂家应该能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准备安装在那家发动机上?厂家应该能提供。

 dle 35ra发动机

网友:
                我买化油器之路

    在修复炸鸡过程中因为需要扩大油门拉线穿过防火墙的孔,在发动机未拆下也没进行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又钻又磨产生的细小木屑有可能进入了化油器,过后简单的用汽油冲洗了化油器。维修完成后试车时发现汽油机很难启动,启动后又会熄火,前后把化油器分解了三次清洗,经调试后情况比开始好些,结果就飞了一次发动机又出现了不好启动、偶尔启动后着不住车。曾怀疑点火系统有问题,但转动发动机能听到火花塞跳火声音,也换过新火花塞,故障依旧。(忘了交代,我的发动机是DLE35ra,跟你的发动机一样)后来决定换个进口化油器,然后就在某宝上拍了一个日本进口原装Walbro WT918化油器,收到货后装上试车,结果发现新化油器不吸油,问店家说可能是我安装有问题,不会吧好简单的东西。在店家的指导下发现化油器一个孔未打通(乖乖,进口的也不敢恭维),毫不犹豫退货。至此我认真的回顾了整个维修、调试、试飞的细节,同时也坚信化油器不会轻易出问题,调转方向在点火上仔细找找原因,这次果真发现了问题;拆下火花塞试火,时有时无,有时也很弱,再进一步发现火花塞帽里的绝缘橡胶被击穿。联系厂家(之前有联系,当时准备返厂维修)买了一个火花塞帽,安装后试车一切恢复正常。最后总结一下这次故障的前因后果吧,其实一开始应该是化油器的问题,有木屑进到化油器里了,我那连续几次清洗后就好了,飞的那一次因为在泥地降落,滑跑的时候遇土堆飞机来个嘴啃泥,虽然只是损失了桨,但火花塞帽也触碰了地面,本来火花塞就有点接触不良,这样就加重了故障现象。有人说不做死就不会死,这话一点不假。飞机降落嘴啃泥是因为我为了缩短降落滑跑距离把轮子夹紧增加了阻尼,结果泥地本来就不平整,加上轮子带刹车,轮子着地时直接插进泥中,不嘴啃泥都不行好多情况都是自作自受。

楼主:
谢谢您的经验之谈,我的化油器在调正常后。但在给飞机加油后,一加油门就出现熄火。又要将高油针调副油后才能行,之后又要调高油针穷油。老是折磨来折磨去,很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