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位大神SimonK固件如何打开oneshot125

楼主(2015-06-15):
请教个位高手,我用的电调是rctimer OPTO mini 20A SimonK程序,在NAZE32里面打开了oneshot125无法校正油门行程,好像不认识一样,关闭oneshot125可以正常设置oneshot125。请问是不是要在电调里打开oneshot125,请问怎么打开这个功能。

网友A:
刷BL固件吧
百度云附件:DYS sn20A电调刷机教程.pdf

网友B:
SimonK只有Autoshot,要oneshot必须要刷BLHeli,还要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