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3810消防船...缓慢进行中

楼主(2015-06-15):
新购一条空船,准备改造...没玩过船请大家赐教。

楼主:
船的原装水箱是否要保留呢
原装电机是否需要更换

网友:
先跑着!再升级哦!

网友:
加大电机,改装有刷套装。加装个喷水泵在船头。再加点灯饰和音响系统。做成仿真的就可以了。

网友A:
请见本栏目像真船模综合讨论区模友atcguy的贴子

网友:
3810竟然越来越火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见本栏目像真船模综合讨论区模友atcguy的贴子

我就是看了他的帖子才买的

楼主:
如果封住水箱的话进水口放在哪里好啊?

网友B:
楼主的3810进度如何?我也打算动手了。

网友:
从坛中ATCGUY的3810改装贴看,好像是在船底进水,船侧排水的,这张图

网友:
看来3810消防船很受欢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3810进度如何?我也打算动手了。

最近忙,更新缓慢。现在把船底水仓封了。

网友(2015-08-10):
等待更新,咱的船也在路上了

楼主:
改造缓慢进行中...刚买了万向节、铜管等,准备也做水冷。现在问题是怎样固定540电机好啊?我用纸板试了下,锯个铝板用AB胶粘住不知可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造缓慢进行中...刚买了万向节、铜管等,准备也做水冷。现在问题是怎样固定540电机好啊?我用纸板试了下, ...

AB胶粘合电机座强度足够,但目测你的电机太贴船底了,有可能电机发热会烫坏胶质船底,如果要爽跑的话,电机即使采用了冷却手段仍然会发热,而且目测似乎没有空间加水冷,所以电机壳最好不要直接与船壳接触,可以适当升高,我除了原动力改比例的外,都换了延长的轴系以匹配550或540电机,两者电机直径是一样的,只是长度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胶粘合电机座强度足够,但目测你的电机太贴船底了,有可能电机发热会烫坏胶质船底,如果要爽跑的话,电 ...

电机与船底确实距离很近了。目前没有长的轴,只能找找有没有长轴的电机或者安高一点,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与船底确实距离很近了。目前没有长的轴,只能找找有没有长轴的电机或者安高一点,多谢指点
...

上两张图供参考,图上是改了动力的,图下是原动力改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