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lama改无刷问题请教,哪位改过请指导一下

楼主(2015-06-15):
1:我的lama是艾特的ec135,尺寸和esky的大lama020一样都是21cm桨。(大齿轮不一样)
2:我买的是esky大lama无刷改装套装。
3:这个套装标配是3000kv电机,配12t电机齿,这样齿比就是。12:120,电池是11.1v。
4:而我的大lama大齿是92,电池是7.4,换算一下应该用多大电机齿:
esky:3000kv x 11.1电压÷10齿比=3330大桨转速。
ec135如果想达到这个转速,需要:3000kv×7.4电压÷3330大桨转速=6.666666667齿比,大齿92÷6.7齿比=13.73134328电机齿。(记得450直升机大桨转速也没超过3000吧,lama这种桨型怎么可能高转速?)

所以结论:我的飞机按照卖家的参数换算需要配13t电机齿,但是怀疑电机过载导致发热严重。试来试去换了9t电机齿(手头最小的),这时候20%油门就能悬停。这时的齿比是9:92。齿比是10.22222222
这时候换算大桨转速:3000kv×7.4电压÷10.222齿比=2172大桨转速。
所以结论是:电机kv值高扭力小、过载导致发热严重。一块7.4v1000mah的电池悬停不完电机就烫手不敢摸。

不知道我算的对不对,来跟大家请教一下。

楼主:
经过几天测试,终于得出结论,ele的大lama解决套装里面配的c20马达功率不够,我不知道这马达为啥空转发烫这么严重,淘宝ele客服说是技术员说的:kv高发热大。
可是我用过的无刷电机从来就没有空转烫手的(根本就没有什么温度),况且,这次发来的ADH-300L电机是kv2600的,空转有些温度,同时发来一款2000kv的c20电机就是依旧空转发烫。本来想试试低kv如果可以的情况下就用c20电机了(重量轻一点),空转试了一下还是30秒发烫,最后还是用了ADH-300L一块电池下来定子有些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