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H4-3D云台可以上狗3和山狗吗?

楼主(2015-06-15):
H4-3D
云台
可以上狗3和山狗吗?618想买个精灵,狗4太贵,想以后再买,不知道H4-3D云台能不能上狗3或者山狗。
知道的老师麻烦帮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各位同问,大家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可以挂 百度一下看人家效果 不过大神们都说要调配重!

网友C:
我也入手一个精灵2和H4-3D云台,想用山狗,不知道怎么调配重

楼主:
我买了H3-3D

网友D:
配重是主要问题

网友E:
我用的h3-3d挂的狗4,相机是斜的,配重或者卸掉相机电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同理h4-3d挂狗3,应该也是斜的
山狗sj6000体积比狗稍大,卡进去困难,前面的箍子也要换两个长螺丝才可以勉强固定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F:
挂小蚂蚁相机怎样呢

网友G:
挂可以挂,配重有点问题

网友H:
需要一枚一元硬币,粘到GOPRO右边底下作为配重

网友(2015-07-16):
买个山狗云台就行了

网友I:
听说 鷹眼2螢火虫相机 可以直接掛入狗云台......

网友:
这些问题求高手解决

网友J:
俺家GITUP一样直接如GOPRO云台,不需要设置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