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30的滑轨用什么螺栓固定?

楼主(2015-06-15):
买了两根30的滑轨,滑轨上的固定孔的直径是9毫米,找了半天,发现内六角或塞打没有9毫米,难道要用8毫米的内六角或塞打吗?先谢谢了。

网友:
怕不行吧

网友:
滑轨上的孔不是沉头孔?有点奇怪的。

网友:
     有9mm螺栓,只不过不是标准常用,7mm螺栓在xx标尺上就有用,8mm螺栓一般通孔是8.5mm,如果是9mm有点偏大感觉不精确。

网友:
9mm孔就是让你用M8的螺丝的,这个要有间隙的,不然怎么调整,不能用螺丝来定位的

楼主:
业余DIY,没有母鸡加工。直接在立柱的平面上安装导轨,只能用螺栓定位了。

网友:
打孔,精铰,加定位锥销吧,精度高还可靠.

网友A:
去汽修厂看看,哪里各种国标美标非标螺丝都有,

网友:
应该是用8的,我用20的滑块,导轨上的孔就是6MM的,说明书上说了,固定螺丝是M5,预了1MM来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业余DIY,没有母鸡加工。直接在立柱的平面上安装导轨,只能用螺栓定位了。

螺栓定位肯定歪,打孔能打多准?攻丝能攻多好?这无法满足导轨需要的

网友(2019-03-05):
装配中沉头螺栓不具有装配位置的调整作用。常用规格的螺栓一般都会根据加工精度要求预留正常配合间隙的,这个0.5毫米的间隙可以作为精细调整时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