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下遥控和接收机的上电顺序

楼主(2015-06-15):
二手版买的遥控和接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接收上电的时候遥控器已经开了,接收机就会不停地闪(非正常工作,正常工作灯应该常亮)。然后关控再开也是无法正常工作。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看别的地方不都说为了安全应该保证飞机上电之前遥控器是开着的吗?就是先开遥控后开飞机和接收机。

楼主:
这么简单的问题没有人回答吗?说下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也行。
ps:目前看,只要上电的时候控是关着的就是正常的。

网友A:
你这是不是掉频了?我的控就算先上飞机的电再开控也能正常工作啊,但是为了安全考虑,肯定还是得先开遥控器再给飞机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不是掉频了?我的控就算先上飞机的电再开控也能正常工作啊,但是为了安全考虑,肯定还是得先开遥控器 ...

感觉每次都是这样。。。
我怀疑是我买到的东西有问题,所以来问问其他人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不是掉频了?我的控就算先上飞机的电再开控也能正常工作啊,但是为了安全考虑,肯定还是得先开遥控器 ...

不太清楚,试了好多次都是这样,不知道是接收机本来就是这样,还是我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