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银燕simonk12A电调,不支持PIXHAWK和P2飞控。

楼主(2015-06-16):
模友送修的四个长条20A电调,修了坏,坏了修,最后修烦了,怕那天JJ自由落体。
好盈10A太贵,看上银燕simonk12A电调,价格便宜,说是支持多轴,送测过的人也个个发帖说怎么怎么好,所以买了四个,结果装P2飞控上不会自检,恢复默认也不行,换好盈10A电调之后,正常工作,还以为是P2飞控固件的问题不支持银燕simonk12A电调。
之后将银燕安装分别在APM2.6 、APM2.8、MINIAPM、CC3D、MINI CC3D、NAZE 32、MINI NAZE 32NAZA-M、NAZA-V2、还有雷家的PIXHACK等多种飞控上,只要飞控一上电,电调就会自检,电机发出叫声。
这几天将银燕simonk12A电调安装在连接PIXHAWK上,飞控上电解锁才发现电机不转,这时才想起来,上电后一直没听到电机自检叫声,
1、电调单独插接收机进行油门校准之后,连上飞控不叫。
2、想进行PIX集体油门校准,结果按了安全开关,电机不叫,做不了集体油门校准。
3、以为油门电低1083太高,调到1030,连接PIXHAWK没反应,不叫。
4、电调恢复出厂默认值,连接PIXHAWK没反应,不叫。
5、PIXHAWK使用好盈电调、DJI电调,一切正常。
6、用雷家的PIXHACK,上电一切正常,
请问银燕simonk12A电调要如何设置,才能支持PIXHAWK飞控???那些送测的人是怎么测试过关的呀???

网友:
泡神回归!

楼主:
我是来求助的。

网友A:
pix apm固件里有设置电调的刷新率的,调低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 apm固件里有设置电调的刷新率的,调低一点试试。

不好意思,不懂鸟语,没找到,请问具体是那一项?

网友B:
你好,之前的simon电调不支持Pixhawk飞控,不是设置的问题,是硬件原因。现在开始出货的已经支持Pixhawk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之前的simon电调不支持Pixhawk飞控,不是设置的问题,是硬件原因。现在开始出货的已经支持Pixhaw ...

那我们这些买了这种电调的人应该怎么办?重新买过?
有办法自己在硬件上修改一下吗? 我会修APM飞控,有焊接技术,是不是换个元件就行了?你要是教会我怎么搞,我帮你上教程去。

楼主:
顶 ,已买之前simon电调的模友,想用PIX的话,应该该怎么办?
重新买新版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 apm固件里有设置电调的刷新率的,调低一点试试。

不行呀,RC_SPEED,从200改到400,电调还是不会自检。
换雷家的PIXHACK,就能通过自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们这些买了这种电调的人应该怎么办?重新买过?
有办法自己在硬件上修改一下吗? 我会修APM飞控,有 ...

同关注,坐等厂家的解决方法

楼主:
顶一下,我这四个电调就没人管了吗?到底是应该返厂维修还是重新掏钱购买呀?

网友:
二手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