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軸轉動不順問題請教

楼主(2015-06-16):
炸完機後就出現此情況 本來以為是主軸上下軸承的問題換新軸承 大齒 小齒 軸承稱套後 後問題再是存在
上主軸轉動 上下軸承轉動很順暢 但上大小齒與馬達後就出現
馬達運轉後 喀拉喀拉聲音 由上而下看小齒盤轉動的殘影 感覺忽快忽慢
單向軸承拿下來用手轉 沒打滑
已經換了其他馬達比對 排除馬達問題
請問還有可能是哪邊的問題呢?
?from=y1.7-1.2

网友A:
不上马达齿顺不顺?不要是齿的间隙太小靠成的哦。

网友B:
齿的间隙小调一下

楼主:
不上馬達齒 馬達轉動順暢 正常震動 所以有可能是馬達齒變形嗎
這次炸下來 大齒有掃 馬達齒外觀看起來還OK

网友C:
请问尾前齿检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尾前齿检查了吗?
尾座有拆掉試過 目前還是一樣

楼主:
今天又把間隙調整了一次 還是一樣 感覺會忽快忽慢
馬達齒與大齒間隙調大 聲音越更大聲
間隙調小又轉動不順 震動排除不了
請問前輩 還有哪裡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