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以色列图传Amimon CONNEX的?能说下使用情况不

楼主(2015-06-16):
有没有用过以色列图传Amimon CONNEX的?能说下使用情况不。大疆的太坑了

网友:
无延迟!能飞1千米左右吧!很稳定!将最高60fps

网友:
航拍与飞行直播的利器 AMIMON by CONNEX高清图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77538

楼主:
DJI的,卡顿,花屏把我搞醉了

网友A:
9999淘宝有的卖。1个月前测试过.地面距离大概8 9百米的样子吧。虽然超过了没画面。但是信号始终是保持稳定的。换了4个定向平板天线。效果好很多。价格实际公道。1599USD国内卖9999还是值得的。

网友B(2015-07-22):
引用 网友A:
9999淘宝有的卖。1个月前测试过.地面距离大概8 9百米的样子吧。虽然超过了没画面。但是信号始终是保持稳 ...

我要买个connex图传,淘宝报价好像都是1万4以上的,没找到9999的。
兄弟能不能给我个淘宝的连接,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要买个connex图传,淘宝报价好像都是1万4以上的,没找到9999的。
兄弟能不能给我个淘宝的连接,多谢 ...

搜索hdmi高清图传就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索hdmi高清图传就有吧

嗯,用“hdmi高清图传”,找到一个12888的,比“connex”结果要好。

还是没找到9999的,还记得那店铺的名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