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okong装八轴起飞自旋

楼主(2015-06-16):
大家帮我分析下哈,搞好几天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起飞后逆时针旋转,遥控是受控的,遥控电调校准好了,但松手后还是自旋,布线离GPS有一定距离,而且以前这样布过是没问题的,所以应该不是干扰罗盘,电机座都是水平安装的,不会差距那么大,所以应该也不是水平问题,浆都是一样的,也没破损,所以应该也没问题,奇怪的就是飞机一直是逆时针转的,飞机下来后所有逆时针的电机都比顺时针的电机热很多,说明逆时针的电机转速一直比顺时针的快,所以感觉问题不是出在架构上,检查来检查去也看不出哪里可能出现问题的,烦死了,拜托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上几个飞机细节图,再挂个IOSD MARK上个日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几个飞机细节图,再挂个IOSD MARK上个日志。。。。

还没有装IOS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几个飞机细节图,再挂个IOSD MARK上个日志。。。。

不过模到所有逆时针的电机都是烫很多的,所以说明它是系统让逆时针的电机加速然后才旋转的,所以我觉得不是架构的问题,不知道哪里没调好

网友B:
是不是电机安装问题,电机轴与地面不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机安装问题,电机轴与地面不水平

水平过了,误差很小,之前用NAZA误差再多都没问题

网友C:
航向角微调在零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向角微调在零位不?

遥控器的微调没动,全部在零

网友:
电机装歪了

网友:
电机顺序对了嘛?

网友:
折叠桨?
我的折叠桨就自旋,换上直桨马上就稳稳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也是啊,悟空装6轴上起飞向右旋,除了12楼模友建议当然我的也不是折叠桨,楼上模友提出的问题都没有,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求高手或者dji技术人员赐教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电机都装平没有?

网友:
飞机多大,桨多大啊

网友:
加大航向角感度,我是E800,感度到130,同样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