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关于3D机蛇滚要点的求教,望各位前辈指教

楼主(2015-06-16):
小弟刚处在3D的初级阶段,现在练蛇滚。总是找不到感觉,转了几圈,这个机头就朝下了。我看论坛里的视频蛇滚都是机头朝上,而且转的很悠闲。望各位前辈指教下蛇滚的要点,或者说是动作要领。
PS:目前会的动作是正面吊机,正飞倒飞8字,正面侧飞。

网友A:
正反面吊机练得手法娴熟,然后试着往一边倒,不知不觉你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面吊机练得手法娴熟,然后试着往一边倒,不知不觉你就会了!

呵呵看来四面吊机是蛇滚的基础啊

网友:
四面吊是基础,要扭力吊吊稳了

网友B:
扭力吊没练好就要蛇滚,那不是等同小孩子还不走就要他学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扭力吊没练好就要蛇滚,那不是等同小孩子还不走就要他学跑

学习中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力吊没练好就要蛇滚,那不是等同小孩子还不走就要他学跑

谢谢指点

网友C:
正点补舵就是直线滚,延迟或者提前就是圆周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点补舵就是直线滚,延迟或者提前就是圆周滚

看不懂哦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懂哦前辈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还没练到这一步,我也是新手,目前扭力吊练习中,技巧需要一步一步来急不得,俗话说;熟能生巧。航模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一切所谓的捷径都是更弯的弯路

网友B:
进入蛇滚状态后,当飞机处于正飞姿态是拉升降舵保持机头向上的角度,当飞机处于侧飞背对自己时向左推方向舵保持机头向上角度,当飞机倒飞时推升降拉杆以保持飞行角度,当飞机处于正面侧飞是向右推杆以保持飞行角度,反提前与延迟推拉杆都会改变原来的直行飞行路线。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对否?敬请前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蛇滚状态后,当飞机处于正飞姿态是拉升降舵保持机头向上的角度,当飞机处于侧飞背对自己时向左推方向 ...

很详细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点补舵就是直线滚,延迟或者提前就是圆周滚

正点补舵就是直线滚,延迟或者提前就是圆周滚

----   这里的补舵 是指  方向,还是升降? 指转弯时。你是偏向那个舵用来转弯?

网友:
我现在都不会吊机。。。

网友:
路过,新学了。先保存起来。

网友:
苦练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D:
先扭力吊过关,在开始蛇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扭力吊过关,在开始蛇滚

恩好的

网友E(2015-07-16):
1.扭力吊没练好就要蛇滚,那不是等同小孩子还不走就要他学跑
2.一切走捷径就=弯路

本人已有1K个起落数的3D练习了,以上这二个观点,以我个人的检查,是错识的,不正确的。

1. 我只会正面吊,扭力吊还不是很好,会一二圈吧。但我开始练蛇才二个月,已右滚得还可以。  吊机 和 蛇滚 完全是二个独立的动作,没有那个先后来练的顺序的,从哪个练都OK。
2. 其实任何技巧性很强的东东(比如我们的3D动作), 是有捷径的,这个我深有体会。呵呵。。。比如正面吊,其实你多练正面仰停就“水到渠成”------正面吊。蛇滚呢。。。哈哈。。。按这坛上说的都是进步很慢的。。。因其不太符合“科学的练习方法”。  个个都说,包括高手中的高手-----------“多练就行了!”,     就这句话会害死多少人的时间 。  请细细品味什么叫水到渠成吧!。 我们有一模友,一上空就练蛇滚,但我看到他就最基本的降落都还不是很好,他可是在用50E天翼EPP练滚的啊! 我只能说....呵呵了.
3. 当然,3D离不开“多练”,但“多练”也得有一个正确的方法或正确的方向吧?多练也得”用脑练,不要死练"吧? 就如我第二点说到的 那个用 50E练滚的人,  一上3D就练吊和滚,会吊会滚就是大神了,就基本的起飞和降落,航线的优美也不顾。
4.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看模友的贴多了,就有觉察, 支持先扭力吊熟练后就“水到渠成”蛇滚了 的人基本上好象多数是日本手。 另,本人是美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扭力吊没练好就要蛇滚,那不是等同小孩子还不走就要他学跑
2.一切走捷径就=弯路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1.扭力吊没练好就要蛇滚,那不是等同小孩子还不走就要他学跑
2.一切走捷径就=弯路

我不赞同你的说法,原因有二;1、花式3D机在飞行中各种动作、任何姿态都需要飞手操作的游刃有余,如果只是某个动作做的好就不可能完美的操控飞机。2、熟能生巧,怎么才能熟?唯有勤练、苦练才能熟练。走捷径就要抛弃很多基础的基本功,比方说书法,所有笔画练好了才能写出好字来,只练一个字或者只练你自己的名字,三个字练好了不用多长时间,但也就会写名字的三个字,这能算是书法家吗?

网友:
多练就好

网友(2015-09-28):
多练是必须的,但是也讲方法。不是说走捷径,至少要懂"理论"后才能有练习的目标。赞同 fwy882014 。

网友:
基本功是肯定打好的,进阶还是有她的规律吧。我也是初学者,从正反面吊机,各种侧飞,扭力吊,到蛇滚。。。这个过程苦中有乐啊:)

楼主:
我是美国手的,感觉连起来有点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1.扭力吊没练好就要蛇滚,那不是等同小孩子还不走就要他学跑
2.一切走捷径就=弯路

会蛇滚不代表滚的好·,蛇滚大家都学的会·滚的好接的好才难,其他动作不会只会到后来更加迷茫。就好像新手上手就飞轻木像真油机一样·调机炸机打击到你退魔。吊机是最基本的救机练习·如果不先练习吊机和扭力滚·当然也能学会蛇滚·不过相对来说会增加更多的时间和炸鸡次数。个别人的情况不代表就一定值得推荐,最好还是选择适合自己的练习方式。3D是真的需要多练的·没有捷径,只有自己分析学习到蛇滚的操作方式后全靠多练习。完全没有捷径。

网友:
打着副翼吊机不用过脑子了就会滚了,个人经验

网友:
哈哈,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1.扭力吊没练好就要蛇滚,那不是等同小孩子还不走就要他学跑
2.一切走捷径就=弯路

赞同前辈的说法

网友F: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