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买到假的收发了?

楼主(2015-06-16):
二手版买的遥控和接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接收上电的时候遥控器已经开了,接收机就会不停地闪(非正常工作,正常工作灯应该常亮)。然后关控再开也是无法正常工作。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看别的地方不都说为了安全应该保证飞机上电之前遥控器是开着的吗?就是先开遥控后开飞机和接收机。

网友:
接收机和遥控器对频了吗?

网友A:
应该是没对好频!先打开发射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对好频!先打开发射是对的。

对频了。而且,如果控和接收机没连上,接收机也不闪,两个连上之后控会有个提示音,后开控情况的话这个提示音之后接收机led亮并且稳定,先开控的话就会一直闪

网友:
什么遥控啊

楼主:
turnigy 9xr
收发是橘子 2.4g dsm2+r620

网友:
我有一个橘子 2.4g dsm2+r620,不过发射用的是devo7e刷固件,也会遇到楼主说的闪灯的情况,但是不论等闪还是不闪,都有舵机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