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mW数传和100mW数传对比!

楼主(2015-06-16):
请教一下用过500mW和100mW数传的朋友,有没有对比过距离相差多少

我只有100mW的433MHz,最远飞过300米,手机地面站上显示信号强度24%

网友:
500MW 也就是比你这个100MW 远一倍左右距离, 具体还要看天线,环境 ,干扰

网友:
环境因素影响很大。

楼主:
是的嘛,在数传天馈上面有没有办法优化一下,玩无线电的宗旨就是:用最小的功率发射到最远的距离

不是一味增大功率

我计划在AIR端天线换上对讲机现有的钻石805S天线,,ground端上一根钻石的771天线,,有空再试试!

网友A:
貌似433的配805/771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433的配805/771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嘛,在数传天馈上面有没有办法优化一下,玩无线电的宗旨就是:用最小的功率发射到最远的距离

不是一 ...

效果怎么样?为什么我的433Hz 的数传通信距离那么近啊?不超过50M啊!啥情况?

网友B:
100mw不至于300m,你功率打开了没啊!
棒天线近端及远端,至少也800m~1000m。

网友C:
3DR数传距离短的原因,除了环境因素或是功率没开到最大,另一个原因就是卖家附的天线,很多应该是拿2.4G的天线来充数,根本不是对应433或是915的频点用的天线,用到这种天线距离就真的是2、3百米而以,有些甚至100就断讯了,所以找个适用的天线才是王道。

网友:
433标称100mw的数传实测只有50、60。通过改造天线,四轴用可以达到1000米。

网友D:
我的RC832和TS832,飞了500米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RC832和TS832,飞了500米没问题

兄弟,这是两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mw不至于300m,你功率打开了没啊!
棒天线近端及远端,至少也800m~1000m。

功率选到2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R数传距离短的原因,除了环境因素或是功率没开到最大,另一个原因就是卖家附的天线,很多应该是拿2.4G的 ...

我所使用的原装天线曾拆开和2.4g天线对比过
确实是433频率适用  只是增益未知

网友E:
其实 针对于433M数传来说,天线是个优势~我以前也用433M  100mW的,我用了我的U段手台点771天线 距离800米都不是什么问题的~~~
如真的有必要就来个八木天线~~

不过现在早就不玩数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 针对于433M数传来说,天线是个优势~我以前也用433M  100mW的,我用了我的U段手台点771天线 距离800 ...

现在玩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所使用的原装天线曾拆开和2.4g天线对比过
确实是433频率适用  只是增益未知

你可以自己DIY个地面端天线,我目前用的这个效果不错,目前最远航点约1.2KM都还有讯号,有空你可以试试。
网上找MOXON天线就有很多资料了。

地面端天線

地面端天線

航點飛行

航點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自己DIY个地面端天线,我目前用的这个效果不错,目前最远航点约1.2KM都还有讯号,有空你可以试试。 ...

网友:
3dr433模块 发射接收都是100mw功率。。。
1.3km仍然有信号。。。
信号强度具体多少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