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款发射机的线路连接?

楼主(2015-06-16):
之前使用的是TS832发射机,因距离短就换了这款新的合成图传发射,但昨天收货后发现其连接方式有点不一样,问了卖家没回复,怕自己瞎搞烧了,就再次发帖请问下各位

发射机上下两排的插口是怎么连接的?

正负极上的标注是很明显的,但需要确认的是,上下排孔的插线哪个是进?哪个出?

本人还需要连接OSD的。

网友:
发射的话就没有输出了吧,都是输入吧,随便接一接试试呗。

网友:
这个只有输出。没有输出。

网友:
这个只有输入哈,没有输出,接线好简单,正极接电池正极,负极接负极,视频输入线av+接白色线,视频输入线av-接黑色负极线

楼主:
收到,感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