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们给点意见谢谢!,做固定翼地勤检查。

楼主(2015-06-16):
                             地勤检查
1.舵角螺丝是否扭紧
2.舵角连杆是否合适
3.舵角卡头是否正常
4.舵机螺丝是否扭紧
5.舵面回中是否正常
6.电机座固定是否正常
7.电机拉力线是否正常
8.电机螺帽是否扭紧
9.电机桨正反转是否正常
10.电调和电机连接是否正常
11.方向舵和副翼舵正反向是否正常
12.起落架是否正常
13起落架螺丝是否扭紧
14.起飞重心是否合适
15.拉力是否够
16.拉力线是否正常
17.舵机多次摇杆回中是否正常
18.检查电池电量是否正常
19.遥控器距离测试
20.机舱门是否扣紧
21.针形合页是否打胶
请多多指点谢谢!

看看还有那些需要补充的和修改的,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飛手狀態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上说的是,

楼主:
唉这么用心写的怎么没有人回复?

网友A:
还有遥控器使用的模式以及程序号码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遥控器使用的模式以及程序号码对不对

谢谢!

网友:
因为之前我和朋友一起飞的时候他把直升机模式没换过来,直接开飞固定翼,舵反了。从我头顶上略过去了,没把我吓死(幸亏是直机模式飞固定翼,反过来的话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