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的砂轮机!

楼主(2015-06-16):
砂轮从快速磨刀器拆的,1块钱1个。电机是双轴承550高转速电机,当时很便宜8元1个,一口气买了好几个,其实买了也不知道做什么用。今天拿出一个终于能派上点用场了。线路一般我都弄成热插拔的,比如电源,拔下来可以烧烤的时候带出去照明。磨的轴是42步进电机轴,轻轻几秒钟就磨出1个口子,现在反而不敢拿这个磨刀了,就刀那层薄片一磨肯定就是1个口子 这么小的砂轮机到底能干什么呢???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打算是用废弃的无刷电机,但是我找不到直径小于75mm的砂轮,而且不知道应该怎么固定到电机轴上去,这么快的速度平衡度也要调的很好。调节比较麻烦。

网友A:
手持的,固定下可磨小钻头之类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持的,固定下可磨小钻头之类的,不错

好主意  手里还有不少6mm 8mm的光轴和直线轴承 ,可以做个一字滑台,把电机固定在旁边,这样磨的就垂直了。

网友B:
一看就是和我一样,立华电子、茂盛电机这些网店的常客,买些自己当时都不知道干啥用的东西,买着买着,自己家都是小仓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和我一样,立华电子、茂盛电机这些网店的常客,买些自己当时都不知道干啥用的东西,买着买着,自己 ...

可不是呗,现在还闲着一批小电机呢。。。

网友B:
呵呵,就这些啊,还没我一半多!手痒症,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就这些啊,还没我一半多!手痒症,没办法。

呵呵 虽然没你多,虽然不知道用处,但是碰到好电机还是会继续去买的。跟你有共同爱好啊,如果一个城市就好了,有空的时候可以一起俩聊坐坐,一起DIY。。。

网友C:
我买的电机都很大个,有四个,大的两个可以做载人车的动力,一节5号电池就能转,手头最大的直流电只有24v,手已经捏不住了,小的两个,一个改装到了我的小台钻上,一个改装成了台锯,用了同步轮,动力十足,台钻能在2cm厚的45号铁打6mm的孔,台锯能切3mm的铝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电机都很大个,有四个,大的两个可以做载人车的动力,一节5号电池就能转,手头最大的直流电只有24v, ...

把你的台钻、台锯拿出来秀秀,让大家欣赏、欣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你的台钻、台锯拿出来秀秀,让大家欣赏、欣赏啊~~~~~~~~

嘿嘿,是啊。你的这些电机里面,有3个我也有,那个黑色58元包邮的大电机,其实是个瑕疵品。他出轴径向间隙非常大,经检测轴承孔远比轴承大,最后我在轴承外圈包了一层电工胶布,现在几乎没径向间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是啊。你的这些电机里面,有3个我也有,那个黑色58元包邮的大电机,其实是个瑕疵品。他出轴径向间 ...

网友B:
哈哈,这些都是我想做的。你是哪里的

楼主:
改的真好啊!!!我也有个你这样的小台钻,试问:你这个电机比小台钻原装的电机怎么样???比原装的串励电机劲大吗???我早就想改这个小台钻的电机了,想改成低速大扭力的,可惜没有太合适的减速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些都是我想做的。你是哪里的

我浙江杭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的真好啊!!!我也有个你这样的小台钻,试问:你这个电机比小台钻原装的电机怎么样???比原装的串励 ...

这种台钻原装的电机和结构有很大的缺陷,第一电机转速太高,扭矩太小,第二他的皮带是那种缝纫机上的透明皮带,摩擦力不够,动力不能完全传输到钻头上,我用的这个电机是上次有个兄弟在二手卖的,55元一个,说是德国的电机,看参数是24v2300转的,电流3.75A,把这个电机装上后,用上同步轮,同步轮的减速比例好像是1:3.5,能带动6mm的钻头打A3,45号的铁,觉得还是比较轻松的,小台锯还有改进的余地,我正在考有没有必要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