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出现的下一代竞速机??马达水平置放??会是真的吗!

楼主(2015-06-16):
即将出现的下一代竞速机??马达水平置放??会是真的吗!无意看见一位朋友发出来的图,转来分享。

网友:
直机现在结构同质化太严重,希望看到些有新意的东西

网友:
前置后驱,水平放置发动机

网友:
这得多爱伞齿结构才会把电机水平放。

网友:
怎么这么像TDR的风格?要真是他们出的就买不起了

网友:
水平放置机身可以变矮,可以减少截面积进而减小阻力,不错的想法,有新意,但是也就竞速机可以这么搞。3d这样就不好了,散齿爱坏,坏了不好修,散齿成本高,飞机结构不如直齿简单,维护成本和难度肯定高了。

网友:
漂亮,又是一个土豪的玩具

网友:
水平放飞起来会歪么?竖着放 用尾桨抵消反扭,这个怎么办????

网友:
也许马达出来的时候使用皮带驱动另外一个齿轮,然后齿轮带动另一端的斜齿,一般来说这种结构都是需要转换力量不可能直接驱动主齿轮的,后面看他们放图片出来是什么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