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prearm:check mag field!

楼主(2015-06-16):
分享一下,出现出现prearm:check mag field!是因为外置罗盘离飞控太近了,解决办法是,让他们远一点。因为被坑了好多次了。给诸位分享一下
如图

网友A:
内置罗盘不是离飞控更近?一般也不会出这个问题啊。你做一下校准看看。要么就是挂了。地磁计不能长时间受热高于200度的,不然就会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罗盘不是离飞控更近?一般也不会出这个问题啊。你做一下校准看看。要么就是挂了。地磁计不能长时间受热 ...

内置罗盘什么情况我不知道,但是,当我把外置罗盘离飞控远点的时候,确实就可以了之前在论坛里也有看到这个说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