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玩3d大神说下玩f3p对控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5-06-16):
打算入手天地飞9.玩f3p,不知道玩f3p用9和9s有什么差别

网友A:
有4通道的就可以飞 接收机通道多会增加一点重量,有的人就买4通道的微型接收 机,还把壳子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4通道的就可以飞 接收机通道多会增加一点重量,有的人就买4通道的微型接收 机,还把壳子都拆了

你好!对遥控器反应没有要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对遥控器反应没有要求吗

咱这级别的大脑反应速度。。。还不至于纠结控的反应速度。再说了,控反应速度和舵机反应速度必须都高,才能达到大神的品质

网友:
天9分辨率是1024;天9S分辨率是4096!

网友:
不用高分辨率,就算控高你舵机慢一样没用

网友:
exp dr 6通道

网友:
入魔时间不长,用的还是几个入门的控,技术到了,自然会去换好一点的控

网友:
控其实也有一定影响,futaba和天九以及天七天六mc还有杂牌控我都用过,最大差别是响应速度和可设置参数。响应速度受到控的性能和接收机类型影响,天地飞9通和4通接收速度明显不同。参数设置方面7通道以上足够用,另外舵机影响也很大,建议用数码,对于摇杆的微动量比较敏感,不要为了轻放弃好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