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组一台航拍机,同时要具备一定负载功能,请大家帮忙参考下我自己写的配置。

楼主(2015-06-16):
我现在自己写的配置是:机架:daya550;
电机: 飓风4110电机420kv;
桨:乾丰12寸桨;
电调:好盈乐天40a电调;
电池:5200mah6s电池;
飞控:pixhawk。
请大家帮忙看下配置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给点意见,同时推荐下性价比高的云台,谢谢~

网友A:
daya550机架适合fpv,不适合航拍。

网友B:
换飞越650机架 桨换15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飞越650机架 桨换15寸的

机架和桨更换一下吗?如果想用550机架的话,电机换成3508或者4108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ya550机架适合fpv,不适合航拍。

FPV的话电机是不是没必要这么大?3508和4108怎么样呢?

网友A:
fpv的话,3508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v的话,3508就可以了

3508的话,电池选用4s还是6s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3508的话,电池选用4s还是6s呢?

不航拍不追求续航时间的话4s就够了,要航拍续航时间长的话就6s,6s要比4s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航拍不追求续航时间的话4s就够了,要航拍续航时间长的话就6s,6s要比4s贵点

这样的话,飓风3508 KV580,5200mah 4s电池,12寸桨的配置怎么样?
我现在用的是2216 kv900 3s的配置~

网友:
如果是550轴距的话,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架和桨更换一下吗?如果想用550机架的话,电机换成3508或者4108怎么样?

电机如果用这个 桨用15寸效率高一些   如果想用550机架的话,电机可以换成3508或者4108   kv700左右的 上12寸桨 4S 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如果用这个 桨用15寸效率高一些   如果想用550机架的话,电机可以换成3508或者4108   kv700左右的 上 ...

按照大家给的意见,换成3508 KV580 4s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大家给的意见,换成3508 KV580 4s电。

嗯 祝快点搞起来

网友(2015-08-27):
感觉17寸桨效率更高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飞越650机架 桨换15寸的

正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飓风3508 KV580,5200mah 4s电池,12寸桨的配置怎么样?
我现在用的是2216 kv900 3s的配置~
...

电机、电池和你一样,我用的是1447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