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组一台航拍机,同时要具备一定负载功能,请大家帮忙参考下我自己写的配置。

楼主(2015-06-16):
我现在自己写的配置是:机架:daya550;
电机: 飓风4110电机420kv;
桨:乾丰12寸桨;
电调:好盈乐天40a电调;
电池:5200mah6s电池
飞控:pixhawk。
请大家帮忙看下配置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给点意见,同时推荐下性价比高的云台,谢谢~

网友A:
daya550   的结构   不适合航拍    云台的位置震动比较明显   可能到时候会有果冻

网友B:
乾丰12寸???我没看错吧!

网友C:
550轴距 电机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乾丰12寸???我没看错吧!

之前一直飞的练习机,桨用的11寸的乾丰碳尼龙桨。是不是我没意识到桨的重要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ya550   的结构   不适合航拍    云台的位置震动比较明显   可能到时候会有果冻

get!用来FPV配3508或者4108的电机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0轴距 电机大了吧

换3508或者4108可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一直飞的练习机,桨用的11寸的乾丰碳尼龙桨。是不是我没意识到桨的重要性啊?

这个电机是可以的,只是400kv用14到15寸比较好,而且推荐用碳桨或者木桨,乾丰航拍就算不考虑安全性,单单果冻你都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是可以的,只是400kv用14到15寸比较好,而且推荐用碳桨或者木桨,乾丰航拍就算不考虑安全性,单 ...

换成3508 kv580 配12寸碳桨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成3508 kv580 配12寸碳桨怎么样?

这个可以,但是只能用4s,如果要用6s还是400kv左右带15寸吧

网友D:
机架换成680,用15寸碳桨,这样比较好,你电机用15桨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架换成680,用15寸碳桨,这样比较好,你电机用15桨才好

机架式新买的550,就是比较喜欢这个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