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学习 雕刻机

楼主(2015-06-16):
这个图纸中 多了变频器,(多了个24V电源--变频用的吗),目的就是控制电主轴的吗? WHO能发个几个实物照片 对比下。很多D的机器 都是用软件直接控制电主轴转速是不。

楼主:
10几年前上大学的时候 就应该好好学学 电气,后悔啊。。。。。。。

楼主:
有那位大神愿意讲解下,雕刻机的电控部分。

网友A:
现在坛子里一是高不多了,二是高手也不肯说话了。

网友:
24V是驱动板供电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坛子里一是高不多了,二是高手也不肯说话了。

       高手已不在民间,高手都在云间,固高手也叫大神,我向大神呐喊:回帖是美德。当我向耶稣敲门时,祂就把天国的门打开,让我进入到上帝-----我们在天的父亲的光明世界里-----我对耶稣说:我要背负十字架与你同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已不在民间,高手都在云间,固高手也叫大神,我向大神呐喊:回帖是美德。当我向耶稣敲门时 ...

哦  ,那都不是事,等忙过这镇,我去买个 拆了自学 到时候我发帖 。淘宝上 有不少卖家  都是咱们这和木匠铺的大神。

网友:
电控部分只是控制几个段速的端口电平,如图中的S1,S2,S3,变频器通过S1S2S3的电平组合形成不同的段速控制。

网友C:
24v应该是给控制板的继电器和限位开关用的,这种限位开关是电子是的,需要电源。

网友(2015-09-10):
引用 网友C:
24v应该是给控制板的继电器和限位开关用的,这种限位开关是电子是的,需要电源。

24v是步进电机开关电源,也可以扩展供控制板和电气原件,大的主轴是额外220v加变频器或调速器供电的,

网友:
电路图很清楚了,24v功率足够供整套系统没问题

网友D:
楼主机器造的怎么样了 我也在造机 可以一起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机器造的怎么样了 我也在造机 可以一起交流下

247449888  加   一起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