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体双动双向打窝船

楼主(2015-06-16):
呵呵!好复杂的名字!做了一段时间的双体船了,除了借鉴了V艇船体图纸以外,基本属于自主开发,废话少说先上图

先贴图纸,没有水在手边,加点啤酒稀释胶水

总体贴图,后来发现浪费料,可以剪下再贴,另外可以用薄的双面胶省的回头撕起来费劲。经验喔!

粗裁,我是用的8寸带锯机完成,方便,快捷

完成各部件的细裁

完成各部件的精裁,以前做木质帆船留下的一个宝贝--德国迷你魔的曲线锯。利器!但效率不高,后来我改成手弓锯加锉刀了!呵呵!

很精致的龙骨,有点像艺术品,跟木质帆船的龙骨比起来稍逊一些

合拢前船壳部件需要做预处理,弯板我用的是热弯法,小时候用竹子做鱼竿就是用热弯法修直的!

胶水我用的是广告也常用的瞬粘胶,类似502,便宜!

楼主:
未完,待续,直至视频!不发就不发,要发就发完整的!

网友:
精神可贵值得一赞

网友:
钓鱼的吗

网友:
那个锯是名牌啊,有钱人。任性。

楼主:
继续

组合完毕,底面!

姊妹船,完成后上环氧!

上轴,这是第一条,轴有问题,后期视频就能看出问题,绝对的设计问题,希望其他模友不要烦我相同的问题。

配套电机,后来发现没必要用到转速这么快的!
未完待续

楼主:
介绍一下我的配置:第一条原配置是540高速电机(12伏电压8伏就能到21000转,有点暴力),结果导致1A放电12伏电池跟不上,造成过电保护,多次水中死机;320A双向电调;8MM20CM硬轴;36MM正反桨,

第二条550低速电机,(12伏5400转),速度慢了点,但打窝足够用了。320A双向电调;8MM20CM硬轴;42MM正反桨

当初设计这个电机架这是费劲,最后设计这个方案拧个固定螺丝那叫一个费劲,给大家提个醒,一定在设计师要考虑后期维修拆卸问题

轴连接偏差永远做不到完美,只能尽可能完美,另外提醒各位模友,硬轴在使用前一定要在轴套里注满润滑油!否则跑几次就可能有锈渍产生。

前舱部分打泡沫胶,防止进水沉船

完成连接

细节处理,天真的认为这点挡板高度就能防水,时候就后悔了,无知害死人啊!

投料盒、机舱盖

痛苦的抉择,不加加固,船体连接脆弱,加了加固,船重增加。辛苦的活页设计、制作还做的难看得要命,幸好在下面不容易看到
投料活门设计还算可用,里面的弹簧是儿子圆珠笔里面的小弹簧,舵机连接采用软线,防止操作失误导致问题。

上层建筑设计安装
未完待续!

网友A:
好手艺
好奇问下:有没能让鱼醉死的饵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
好奇问下:有没能让鱼醉死的饵料

你要看到我的二号作品,估计不会问醉死,你会问会不会砸死的问题!呵呵!

网友:
那就把2号产品展示下,很期待

楼主:
继续

船底打磨上漆

网友A:
外露的舵机没做防水的话就白忙活了

楼主:
http://www.tudou.com/v/yxxPhFRaRcQ/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一号的动力布局在一开始就显现,特别是倒车的时候水花都溅到船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露的舵机没做防水的话就白忙活了

舵机是一定要做防水的,电调更是要做防水处理
在一号身上损失舵机一台,电调两个。都是血的教训,舵机是我手闲掰坏的;一个电调就是没防水毁了,另一个是接收机电线接反了毁了!新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是一定要做防水的,电调更是要做防水处理
在一号身上损失舵机一台,电调两个。都是血的教训,舵机是 ...

我坏了几个舵机其实都有在电路板涂了硅胶,可还是失灵,后来发现水能从摇臂轴那儿渗入到随动电位器,现在不管三七二十一里头全给灌满润滑脂。

网友:
我觉得你把窝料装满,再来试下船看看如何。

楼主:
有一次到野外实操,发现风浪大的水面,我的双体船明显的感觉吃水太深,经不住浪花,全船进水!悲剧停机。还好电器防水不错没有太大损失。一怒之下决定放大重做。

重做的2号,和1号对比!

传动方式改到船底

出浆位置改变,船底改造成尾部平底,船轴支撑自己手工打造,注意船轴下方的进水口!

船舱内进水口。担心万一动力不足,需要暴力电机预留的冷却水进水位置。

船底动力布局

喷漆前保护

上漆,喷了一半没漆了

饵料舱

楼主:
信号能编辑,这下全了

楼主:
http://www.tudou.com/v/kqIhFUwXJUU/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上2号视频,经过调整,船舱重心前移,这回好像好多了!

网友:
你用的什么电池,给个具体参数型号,谢谢!

网友:
这船壳做得漂亮,电机架很简洁,谢谢分享

网友(2015-09-17):
请问下楼主的差速转向是怎么做的,我的双电调电机  有一个电机转速快很多  船跑偏严重   我看你的前进和倒车几乎都是直线

网友:
不错,能细说下双机的控制部分不?

网友:
进水口位置错了,最好设置在桨叶后面这样效率高。而且给桨外面装个防护套吧,不然缠上水草就搞笑了...

网友:
很想看看你的8寸带锯机

网友(2016-03-19):
目测你的桨应该大了··直径比电机还要大···跑起来电机温度肯定不低

网友:
大哥,图纸能给我发一份吗172548816@qq.com

网友:
万能的楼主,能不能给我发个图纸啊?我也是钓友,一直想做个打窝船,谢谢!

网友(2018-10-22):
二号真漂亮,楼主能给我一份图纸吗?472616702@qq.com谢谢

网友:
哈哈,我的做成了,以下水试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介绍一下我的配置:第一条原配置是540高速电机(12伏电压8伏就能到21000转,有点暴力),结果导致1A放电12 ...

电机的固定螺丝如果采用内六角螺丝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了。电机架最好使用有色金属材料。

网友:
大哥求图纸ycjdz4726@sina.com

网友B(2019-07-12):
真不错啊,真想做一艘,请问楼主是自己画的图还是下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