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问些问题 希望大神回复下 多谢了

楼主(2015-06-16):
恒力的W9225做个六轴大机器可不可以      用普通电调行不行     飞控用啥的    零度S4行不     最后问下恒力电机评价怎么样     望大神们回复下  多谢了

网友A:
NAZA  还不够你臭屁的  还什么零度啊  普通电调不行   最少要60安的  恒利的还不错

网友:
恒力问题比较多。
看你用这种级别的点击应该是有特殊用途的。你觉得s4这种娱乐用的东西能用在大六轴上?安全有保障吗?

网友:
大鸡鸡不是闹着玩儿的,安全最重要,还是选个稳定的,大飞机专用的

网友B(2015-07-29):
引用 网友A:
NAZA  还不够你臭屁的  还什么零度啊  普通电调不行   最少要60安的  恒利的还不错

60A的普通电调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A的普通电调行不行?

不行,最起码80安

网友:
如果预算不足就别急着做,出问题估计能在新闻首页看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