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2.15 求大神在线帮助。。

楼主(2015-06-16):
撞了个三轴。。飞控kk2,15版本。。都设置好了。电调。平衡仪都调好了怎么加满油门起不来。。?还有1号电机转速很高。就是左上的电机。。怎么回事。。。

楼主:
这是我么的三轴。愁死了

楼主:
大神看看有问题吗??????

楼主:
我发现1号电机。他自己慢慢就转快了。都是刚加一点油门的。。。

网友A(2015-07-16):
请问下我飞穿越用这个很抖是什么原因?我用减震胶贴在机架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我飞穿越用这个很抖是什么原因?我用减震胶贴在机架上面的

我的也抖。。。机架本身有原型。。。。再有就是飞控本身慢慢调参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抖。。。机架本身有原型。。。。再有就是飞控本身慢慢调参数了

我飞的一直是自稳模式,就是打开5通道开关,飞机抖得厉害,我估计是电机不行,因为轴承磨损了。另外可能是飞控固定在机架上了。
我的问题是,自稳模式飞悬停,乱抖,飞控的参数应该调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的一直是自稳模式,就是打开5通道开关,飞机抖得厉害,我估计是电机不行,因为轴承磨损了。另外可能 ...

你还是看看教程帖子吧。我也是刚玩。哈哈没调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是看看教程帖子吧。我也是刚玩。哈哈没调过呢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