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EBAR v2擺放方向設定

楼主(2015-06-16):
糾結中,有文章說,說明書的Front跟Rear應該反過來,那就是說,線向機尾應該是Front,我現在設的是Rear,陀向,修正都對,但因此不敢起飛,我需要再轉回Front然後在EBAR和控改動正反向去符合嗎

网友A:
先看修正方向对不对,修正对了后改遥控通道方向使动作方向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修正方向对不对,修正对了后改遥控通道方向使动作方向对

請問線朝後F還是R對,我兩個都能調得對,困擾了,無論陀向,修正方向只要調一下,F或R都可以,煩惱

网友A:
记得F是面向上线向尾,恢复下出厂设定就清楚了,按住设置卡左上哪个按钮,然后选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F是面向上线向尾,恢复下出厂设定就清楚了,按住设置卡左上哪个按钮,然后选Y.

恢復沒用的,恢復也不代表什麼哦,例如恢復了是front,不代表我知道線朝前還是後才是front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恢復沒用的,恢復也不代表什麼哦,例如恢復了是front,不代表我知道線朝前還是後才是front哦

你恢复出厂设定后了F然后装机上,试修正方向对不对,修正方向对就是对应模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恢复出厂设定后了F然后装机上,试修正方向对不对,修正方向对就是对应模式啦

其實我的問題不在設定不到,在於到底廠方的設定線朝後是什麼,我跟著就最安全了,正如我說,兩種我也能設定正常,只是想要一個官方的標準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的問題不在設定不到,在於到底廠方的設定線朝後是什麼,我跟著就最安全了,正如我說,兩種我也能設 ...

别纠结了,飞起来正常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