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固定翼的声音改装

楼主(2015-06-16):
最近在研究二战系列飞机!发现德军的斯图卡在俯冲的时候起落架上的啸叫器可以与空气高速摩擦发出尖锐的啸叫声!我在想能不能在航模上安装上这样的一个装置!让飞机在飞行的时候发出尖锐的啸叫。以前的做法是使用大KV值电动机搭配小螺旋桨!感觉为了声音换电机好浪费。
所以现在在想要是有这样的一个装置就可以在任何飞机上搞声音了!

网友:
期待老鸟支招,沙发坐等

网友:
反正喇叭不行  功率小的喇叭还没电调声音大  功率大的喇叭比飞机你还重。二战飞机的螺旋桨声音可以靠歪装螺旋桨发出  但代价是震动大  磨损大。

网友A:
有一种东西叫做响哨  买一个占上去就可

网友:
找个鸽子哨改装试试,都是天上飞的,速度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东西叫做响哨  买一个占上去就可

网友:
在螺旋桨前面的地方粘两片透明胶就可以了。腰推、尾推的KT板机好办。像真机估计就不行了。

网友:
额,我一直想把侄子玩的惨叫鸡里的哨子搞出来装到飞机上。。。

楼主:
谢谢各位支招了!

网友B:
螺旋桨后面绑鸽哨,不过声音嘛......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桨后面绑鸽哨,不过声音嘛......你懂的

和鬼片一样!

网友(2015-07-24):
顶贴拿分闪人

网友:
风筝上那种哨子

网友(2016-03-04):
听说螺旋桨后面放个小药瓶能不错

网友:
我有架1400MM的P51电动版的,飞到天上看了还可以就是声音不够震撼,也想在上面装个能模拟二战飞机的那种发音装置

网友C:
18楼方法不错,不过前置螺旋桨的就不好用了,小喇叭太轻,哨子又不够逼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楼方法不错,不过前置螺旋桨的就不好用了,小喇叭太轻,哨子又不够逼真

是滴,前拉浆还没有好办法

网友D:
卧槽 强帖留名!前置为啥不行?迎风不会发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谢谢!值得尝试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