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屏到底有多大意义(用DVR代替雪花屏是否可行)

楼主(2015-06-16):
图传必要雪花屏几乎已经成为常识。但雪花屏其实并不是多先进或着质量多好的东西,反倒是一种几乎已经淘汰的产品,因为稀少所以价格不菲而且看以前的帖子知道,这玩艺还没有几块真的。而替代雪花屏的方法也有很多,最简单的一种就是串个DVR。我在这里做几个小实验,给大家看看你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块雪花屏。

就像我刚才说的,只要串上DVR,任何屏立刻变雪花。

好好,我知道,接下来就要说延迟怎么怎么样了。我们来试一下。下面是串DVR之后的延迟测试
(未接DVR的延迟:照片过后贴)
(串DVR之后的延迟:照片过后贴)

未接DVR的延迟大概是0.14秒
接DVR的延迟大概是0.20秒

因为我是用山狗的视频输出,所以延迟可能略高一点。测试的结果DVR会产生0.06秒左右延迟。即使速度达到100km/h,0.06秒的延迟反映在距离上也就差1.67米而已。我不知道把四轴飞到100km/h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感受,但人类的反应速度大概在200ms也就是0.2秒,即使是完全不经大脑的膝跳反射也需要0.05秒。所以这里产生的0.06秒延迟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最后说下我的结论
1。 如果是航拍或者对平时随便玩玩的话,把钱投在DVR上会比投在雪花屏上实用很多。至少我觉得真心没有必要非得追求雪花屏。一个带DVR的图传接收也就300前后。
2。 对于各路穿越高手,以及表示自己能明确分辨出0.06秒差距的动态视力达人们还是选择雪花屏吧,只不过

你真的确定你手里雪花屏不是用类似串DVR的方法做出来的吗?

网友:
雪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驱动板写下程序就可以了,关键的好坏看分辨率和亮度,对比度。

网友:
LZ会被喷的 坏了人家的财路,不过挺你!

网友:
其实按照这样的话 ips +dvr 效果会很好..lcd的可视角度很烦人

网友A:
据说用雪花屏是因为当图传讯号不好时呈现的雪花还依稀见到画面,而非雪花屏则在收讯不好时直接蓝屏...是这样吗?

网友B:
传DVR改雪花屏有什么不好么?为什么不能要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用雪花屏是因为当图传讯号不好时呈现的雪花还依稀见到画面,而非雪花屏则在收讯不好时直接蓝屏...是这 ...

信号不好的时候,时不时会图像中断,简单的说就是雪花屏恢复图像要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DVR改雪花屏有什么不好么?为什么不能要这样的

最怕的就是利用串dvr的方法做出的屏当普通的雪花屏卖给你,这样延迟也不占优势你还没有dvr用。
如果反正也用dvr的话(你不在意这个微量的延迟),那就不用挑屏了,不管啥屏都出雪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用雪花屏是因为当图传讯号不好时呈现的雪花还依稀见到画面,而非雪花屏则在收讯不好时直接蓝屏...是这 ...

就是你说的这样的。在信号强度下降到临界状态,雪花屏始终显示图像,而非雪花屏受信号电平控制,低于某个阀值就触发蓝屏了。其实液晶驱动板程序有雪花和蓝屏(或黑屏)之分,其实硬件两者是一样,只是程序不同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怕的就是利用串dvr的方法做出的屏当普通的雪花屏卖给你,这样延迟也不占优势你还没有dvr用。
如果反 ...

这个延迟谁能感觉的到呢?就算有设备来测试都不一定测得准,所谓延迟,只是个数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延迟谁能感觉的到呢?就算有设备来测试都不一定测得准,所谓延迟,只是个数罢了……

是啊,我觉得是不用太在意这个延迟的。
所以,我推荐大家选带DVR的图传接收。比非要雪花屏实用很多。

网友C:
,买一个蓝屏,再买一个80多的c-dvr可以么,还是买一个蓝屏,再买一个带dvr的接收好,ts832配哪个接收好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蓝屏,再买一个80多的c-dvr可以么,还是买一个蓝屏,再买一个带dvr的接收好,ts832配哪个接收好推 ...

理论上只要串个DVR就不会蓝屏。C-DVR我觉得也可以,但没测试过。我用的是aomway带DVR的图传接收,发射也是ts832,一起用没有什么问题。
雪花的效果可以看我上面的测试视频,盒子里的东西参见我以前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9119

网友(2015-08-31):
谢谢楼主解决我的问题,这样的话地面黑匣子也有了

网友:
是否雪花意义不大,关键是要响应快,之前给树莓派用的屏,切换信号源要几秒钟,屏幕还闪几次,要是这种的飞起来就麻烦了。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弱信号雪花,我手里的貌似没信号的时候是全雪花,不过菜单里蓝屏开关设置露馅了,估计这满屏雪花人工降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