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HOV-THR与HOV-PIT的应用

楼主(2015-06-16):
futaba的控上有如上两个功能,
HOV-THR与HOV-PIT
翻阅英文说明书,书上这么写的:仅仅影响普通飞行模式下摇杆在中位附近的性能,允许在飞行过程中调整到理想状态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这两个功能的使用应该这么操作
1、直机飞起来悬停在空中
2、通过调节这两个东西直至理想的悬停状态

问题来了
1、是这样操作的么?
2、这个调整功能是每次悬停时都要调整一次么?
3、还是说一次调整它就会自动修改预设的油门与螺距曲线到理想状态?
4、还是说这个功能只是将调整后的输出值混控到原来预设的油门与螺距曲线?

不知道我对这个功能的操作还有理解是否正确?以前用的遥控没有这么高级的功能,麻烦帮忙解答一下困惑,谢谢!

网友:
为了晋升 来坐沙发

网友A:
楼主。  相当于你在调节除L和H 以外的 其余各个点曲线,进入菜单 直观的看曲线的变化 就会明白。  无论你的是旋钮还是微动开关, 调整好以后就不要动它。再动  再变。
不一定要悬停着飞机来调整,降落后 拧一下 再起飞 感受手感的变化 , 似乎更靠谱。不知道说清楚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相当于你在调节除L和H 以外的 其余各个点曲线,进入菜单 直观的看曲线的变化 就会明白。  无论你的 ...

我好像理解了

也就是我最初的理解是对的
悬停时微动开关调整的其实就是中点附近位置的曲线

网友:
这个功能我是禁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像理解了

也就是我最初的理解是对的

顾名思义   悬停油门  悬停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