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船底裂了,大家帮看看怎么修补!

楼主(2015-06-16):
玻璃钢船底裂了,大家帮看看怎么修补!
裂的不严重,也没有漏水 。怎么修补好呢,补土?502?ab胶?
先谢谢大家

网友:
用环氧树脂抹一遍

网友A:
先用砂纸打磨 然后用ab哥俩好胶  涂到裂处  凝固1 天 在用水磨砂纸磨光  有手喷漆最好在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砂纸打磨 然后用ab哥俩好胶  涂到裂处  凝固1 天 在用水磨砂纸磨光  有手喷漆最好在喷一下

最简便的方法

楼主:
我的哥俩好是环氧树脂的,凝固后透明但有点韧性,砂纸很不好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砂纸打磨 然后用ab哥俩好胶  涂到裂处  凝固1 天 在用水磨砂纸磨光  有手喷漆最好在喷一下

用多少目的砂纸打磨?想从网上买点~~~

网友B:
相当粗糙的布,应该是屋顶防漏用的那种,随便修修得了,当练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哥俩好是环氧树脂的,凝固后透明但有点韧性,砂纸很不好打磨!

应该没干透!干透了是硬的

网友:
用结构AB胶啊,强度很大,跟混凝土似的,浇灌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粗糙的布,应该是屋顶防漏用的那种,随便修修得了,当练手

你是说船的纤维布?

网友C:
这点点小伤用什么ab胶,直接点502确定无漏洞之后,用补土不平,打磨就行了,都不用喷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点点小伤用什么ab胶,直接点502确定无漏洞之后,用补土不平,打磨就行了,都不用喷漆的

用哪种补土, 家里有三四年前买的 ab 补土,两小瓶那种 。这么久了也不知道过期没有。还是去汽车修理厂要点原子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哪种补土, 家里有三四年前买的 ab 补土,两小瓶那种 。这么久了也不知道过期没有。还是去汽车修理厂要 ...

后者就可以了,小缺口很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