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电池的疑惑!

楼主(2015-06-16):
锂电1s到6s除了电池数量不一样!例如3s 2200mah和6s 2200mah 为什么的区别?

网友:
我也有点蒙,来个高手解释解释

网友A:
电池 内部 有 多少 能量  不是 电流决定的   是  电压 和电流 相乘决定的         比如  3S  2200 电池   电压 11V  电流 2.2 A       功率 是   24瓦             6S  2200  电池  电压 是 22V  2.2A   功率是  48瓦    力量多了一倍             1S    20A  电池     能量 会比   6S   2.2A电池  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相同,一个是11.1v一个是22.2v       -----------狼域WDB电池做最好的模型电池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 内部 有 多少 能量  不是 电流决定的   是  电压 和电流 相乘决定的         比如  3S  2200 电池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_dsign=b191b05e
这里有关于一些常用的术语解释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56729&extra=
我也写了一个入门的文档   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 内部 有 多少 能量  不是 电流决定的   是  电压 和电流 相乘决定的         比如  3S  2200 电池 ...

那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充电的电流和电压呀?

网友:
电压不同体积不同分量不同容量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充电的电流和电压呀?

是的   电池 串联 越多 充电电压越高   电池容量越大  充电电流可以大一些  不过都有 极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3s电压是11.1v     6s是22.2v拜托!

这个 电压 也不是 一定的     很多电池  3S  电压 是  10.8V      也有11.1 V  的    现在大容量电池  单节 电压都升高了  要不然充不满电  目前我见过 最高的 到 4.35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