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无聊 折腾DJI电池坑 我就任性一把 让它坑

楼主(2015-06-16):
实在无聊  听说DJI 电池 是 “智能”的  感觉很搞笑  就买了  一堆DJI 电池  拆拆拆    让它 变成“不智能”。。。。。  成功啦 。。。哈哈   我成功了       其他电池 也可以用 就是找不到  这种尺寸 又有4000左右 容量的 这种4S 电池
刚刚这个贴 我发到  "大疆创新DJI模型多旋翼产品讨论区"   竟然审核中 这种情况 以前没有啊 哈哈  估计要被和谐了 。。。

网友:
就是把电芯与电路板分离就好了,记得插平衡头,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这个早就有人改装了

网友:
哈哈,DJI看着汗颜。小把戏就pojie了

网友:
开起来是加了一个复位开关。请问楼主可否放出改装的电路图?

网友:
有钱没处花

网友:
虽然没看懂,但感觉楼主很厉害的样子,哈哈。。。。

网友A:
楼主不够狠,我朋友是把线路板塞里面了,直接接普通电池,再启动,一块电池瞬间多出n多兄弟

网友:
此贴必火

网友:
求修改方法!!

网友:
请问复位开关是怎么接的?

网友:
呵呵~  就算给你们说改装方法!!  有几个舍得拆的!?  都洗洗睡吧~  毕竟任性的孩子不多...................

网友:
看不懂,但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楼主怎么不来一点文字说明。。。。

网友B:
看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说得对。就是复用了原DJ电池的控制模块,可以直接挂接普通的锂电池,以降低使用成本。建议生产并销售控制部分,造福于模友

网友C:
下回大疆电池好加密了  换电芯电路板直接作废 要不怎么能圈到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回大疆电池好加密了  换电芯电路板直接作废 要不怎么能圈到钱

换电芯电路板是检测不到的哦,不要把它想得太智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说得对。就是复用了原DJ电池的控制模块,可以直接挂接普通的锂电池,以降低使用成本 ...

不是的。你没看见全是dji的电芯吗?楼主也说了,买了一堆智能电池。楼主是嫌原装充电器充电太慢,而且还有0到40度的充电温度限制,所以把电芯拆下来直接用4010充。楼主,我说的对吧。

网友:
有必要这样弄吗?

网友:
肯定是个厉害人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看改法,莫非LZ是玩车的?

楼主:
其他电芯 也可以用 就是找不到这种  尺寸的  又有这么大容量的    4S 电池

网友:
楼主很威武!打破大厂垄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电芯电路板是检测不到的哦,不要把它想得太智能

下回DJI想加上也是相当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电芯电路板是检测不到的哦,不要把它想得太智能

sony摄像机的电池  直接换电芯就变废物了。  必须先把新电芯和旧电芯并联到一起,再去掉旧电芯 才可以。

网友:
精灵2的电池是4.20。
精灵3用的是高压锂电,4.35的。你用4.20的电池没有4.35飞的时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电芯电路板是检测不到的哦,不要把它想得太智能

电路板可以加防拆 固件自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ATM机所用的客户加密键盘,为了不被pojie,就采用了 防拆程序自毁功能  没什么好稀奇的

是不稀奇  十几年前的  碟中谍  你去看看   那个视频眼镜  播放完了 就自毁烧毁了

网友F:
精灵3用的是高压锂电,4.35的。你用4.20的电池没有4.35飞的时间长吧

网友:
精灵3的电池现在很不好买,不知道是生产的少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请问楼主,dji有没有做循环次数记录,到了次数不能用了就?

网友(2015-08-04):
请教一下,精灵3电池,怎么加的复位开关,就是清除一些记录数据,我的电池,换了板子之后,记录的原先的寿命,和现在电芯寿命冲突了。导致电池异常。望指教!

网友:
芯片掉电上锁很容易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精灵3用的是高压锂电,4.35的。你用4.20的电池没有4.35飞的时间长吧

我用406充电器  很设置到 4.35V  所以拆了充 更完美   6个精灵3 电芯  一起充  30A充 一小时不到

网友:
本人动手能力差,怕baozha

网友:
可以用其它电池了,那智能模块要留着,其它电池的电源线接模块的电源,平衡头也接上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2015-09-09):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够狠,我朋友是把线路板塞里面了,直接接普通电池,再启动,一块电池瞬间多出n多兄弟

好办法!

网友:
看不懂,但是知道lz肯定是土豪

网友:
要不要电芯,我有精灵三的电芯,电路板坏了,qq1809638224qq联系刚用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