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比较专业且经常遇到的问题,关于电调的速度

楼主(2015-06-16):
最近入手了一台6轴飞行器,naza v2 飞控 F550六轴 2212电机 20a好盈乐天。

不管v2的感度怎么调节,始终发现飞行器肉眼都会时不时产生晃动。感觉像是飞控调整平衡,但电调速度响应不够快,导致飞行器产生了晃动。
而更换了大疆的420s高速电调,不管怎么调感度,都不会出现飞行器晃动的情况。
整个飞行姿态非常的平稳。就算遇到侧风或者惯性,都会迅速调整,不会出现肉眼可见的摇晃。

想请教下,这种情况是否是电调的速度不够?这种影响是致命的。因为飞行悬停晃动航拍的效果是无法保证的。如果是电调问题,能否通过其他方法改善?谢谢

楼主:
最近入手了一台6轴飞行器,naza v2 飞控 F550六轴 2212电机 20a好盈乐天。

不管v2的感度怎么调节,始终发现飞行器肉眼都会是不是晃动。感觉像是飞控调整平衡,但电调速度响应不够快,导致飞行器产生了晃动。
而更换了大疆的420s高速电调,不管怎么调感度,都不会出现飞行器晃动的情况。
整个飞行姿态非常的平稳。就算遇到侧风或者惯性,都会迅速调整,不会出现肉眼可见的摇晃。

想请教下,这种情况是否是电调的速度不够?这种影响是致命的。因为飞行悬停晃动航拍的效果是无法保证的。如果是电调问题,能否通过其他方法改善?谢谢

网友:
沙发顶上 顺手拿分

网友:
听着觉得很神奇

网友:
看这个样子应该是电机对于电调的输入信号响应不够快  有可能是电调本身响应不够快  也有可能是电调和电机兼容性不够好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 电机响应不够快?? 按道理 电调才有高速电调 和普通电调之分,  电机也有区分??

网友:
乐天的响应速度应该没问题的 你试试改下进角

网友(2016-02-16):
改下进角试试,我的也是乐天20a,挺好用的。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