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有线潜水器 接收器天线引出的问题

楼主(2015-06-16):
如果我的有线潜水器上的天地飞接收器在水下 它引出接收器天线到水面有20米长 请问各位前辈认为 这个方案可行否 有否建议

楼主:
openrov的电力猫的视频和控制传输方式对我这个电子基础一般的来说 搞不定 成本也高了些

网友A:
20米太长了,这种很细的馈线衰减很厉害。低衰减的馈线又很贵、很粗、很笨。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米太长了,这种很细的馈线衰减很厉害。低衰减的馈线又很贵、很粗、很笨。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谢谢有啥好办法没

网友B:
既然决定把天线引到水面,为啥不搞彻底点把接收机做成浮子放在水面,接收输出往水下传送呢?

这样做成本和距离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决定把天线引到水面,为啥不搞彻底点把接收机做成浮子放在水面,接收输出往水下传送呢?

这样做成本 ...

天地飞接收器在陆地上 引出线不是要一大把了 模型尺寸也就500mm左右怕拖不动

楼主:
有点想放弃了 直接永72mhz和有线视频得了 一般也到不了3米以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地飞接收器在陆地上 引出线不是要一大把了 模型尺寸也就500mm左右怕拖不动

接收机输线只要三根就可以了,分别是PPM,VCC和GND

然后在潜水器中用PPM-PWM解码板分解出8路PWM信号即可。

加上视频输出线,一共四根线而已。

视频输出共用接收GND。图传发射机在接收机上取5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输线只要三根就可以了,分别是PPM,VCC和GND

然后在潜水器中用PPM-PWM解码板分解出8路PWM信号即 ...

解码需要编程不 我的动力准备用机械鱼方式 有谁愿意和我一起尝试 最好是硬件工程师或有经验的模友

网友(2015-07-24):
引用 楼主:
解码需要编程不 我的动力准备用机械鱼方式 有谁愿意和我一起尝试 最好是硬件工程师或有经验的模友

解码板有现成的,但是还有个问题,PPM信号跑20米也不一定能用,可能还是得用RS485。

网友:
用大功率发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