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p51奇了怪了

楼主(2015-06-17):
如题,新买的fmsp51的襟翼和副翼联动,怎么搞都不行,要不就是起落架和副翼联动,搞得我头都大了,反复检查了接受机通道没有插错,控设置也没错啊,求模友们帮忙分析一下吧,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反正怎么调,起落架和襟翼总有一个要和副翼联动,副翼动的话,它们中的一个就也跟着东

楼主:
引用 楼主:
反正怎么调,起落架和襟翼总有一个要和副翼联动,副翼动的话,它们中的一个就也跟着东

要不就是起落架和襟翼彻底没反应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遥控设备?

网友:
不懂这个控怎么设置,我用天九,没什么特殊的地方,直接插对了通道就行了!

网友:
这个和JR的控类似;
首先,FMS P51没有必要设置襟副翼混空;
第二,如要设置,检查收放用哪个通道,按照LZ描述,该通道必定和副翼混控了,或者收放和副翼舵机连线接错,注意P51上的那个集线盒;
第三,检查program1-6混控设置,所有设置应该都为INN;
第四,将所有舵机按照默认的通道连接,按照标准的襟副翼混空设置,设置注意应该在flap设置菜单内;另外,2个副翼用Y线连接,如单独连接至2个通道,需要用到P1-6的混控;

楼主:
还有就是控和机子都是按照原厂设置的默认参数啊,什么婚控什么的我都没乱调啊,,毕竟我还是固定翼新手啊

网友:
新手还是用有中文菜单的控比较方便

网友:
飞机上的标签通道不要看,要按照控上的通道对应标签上的ALI ELE FLAP GEAR来插